DAYA550空机悬停续航很短,6S 5000 20C电池

楼主(2015-06-19):
PIX飞控+E800简装+乐天40A+达普6S 5000 20C

空机1350G+电池750G

BB响设置3.6V报警飞8分钟就报警,悬停飞了15分钟落地测一下还有3.82左右

这是不带云台跟狗的重量,图传、OSD、数传都还没装呢。。。。请问大神该怎么破

网友:
小王啊  你这不行啊  我用2216 11寸atg 8000电飞了12分钟  哈哈 你这电机力效这么好 还飞这样 理解不了啊

网友:
电池可能虚标比较严重。DAYA架子比较重,2KG飞15分钟算是很不错了

网友:
15分钟不错啊,还想啥

网友:
我的也是E800 2.5kg 还给图传数传云台相机供电的 6s 5200
阵风 23min

看来是你电池有问题

网友:
我的机架,电机和电调都和你一样。等到手后测试下。

网友:
呵呵,一直想自己diy,没时间

网友:
用4s电池减重不少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好,,问下你的机腿是咋搞的,,我的太矮了,,

网友:
我的DAYA550整机加4S5400电池总重1.87KG,飞航线18分钟,3.6报警,其实可以飞20分钟。。。。留点电以防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问下你的机腿是咋搞的,,我的太矮了,,

自己改装的。。。关键字 AT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