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图传怎么选择?

楼主(2015-06-19):
用多大的图传比较好

网友:
视距内,300米以内可以考虑200mw
300~800米可以考虑600mw
再远的话推荐欧姆威、肥鲨图传,价位较高

网友:
推荐欧姆威600mw不解释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模友之吧,推出的海科600你可以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友之吧,推出的海科600你可以試試,

链接

网友:
看一下模友之吧的限时抢购区

网友:
还是别一步到位,先慢练习~我的四周只要出视距就发怵~担心,就给整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