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仙的micropix

楼主(2015-06-19):
半仙的micropix到手,第一时间做了个盒子。
飞控

蜂鸣器和安全开关

电调信号线和接收机、舵机接线(外延接线)

自己做的盒子

装好后,因为板子太小,留的是1.5mm的孔,不能让螺丝下沉

侧面

卡位和USB接口

前面

飞控只上电测试正常,还没有装机试飞,没有电量检测模块。

网友A:
既然小型化就别搞外延板,线多不好放,增加一点厚度还是一体的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小型化就别搞外延板,线多不好放,增加一点厚度还是一体的方便

pix不光是多轴,直机,固定翼 ,车都可以用,小飞控更灵活

网友:
这设计有些奇葩哈,搞延长线还有个板子插针,而且四方出线。。。。

网友:
很阳刚的盒子 喜欢

网友:
做的漂亮  强大的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