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重装,请大神指导

楼主(2015-06-20):
炸机,中心底板好脆弱啊。   新板子正在发货中,自己用铝板做了一张,请各位大神指点。   重新布置下电调,线路等,把电调放到中间,感觉更紧凑,但起飞后稳定性没之前好了,定点有晃动,以前都不晃的。请各位大神指导下啊。

网友A:
个人还是建议电调分散开。重新装机后必须重新校准飞控。请检查机架连接是否牢固,板子强度也很重要

网友B:
怎么说呢,飞机掉下来什么都经不住摔!设备可靠是关键,技术过关也是必要条件!安装讲究一个匀称,也就是设备分布均匀,不要让重心一边偏。焊接时焊点饱满牢固走线简洁不要相互缠绕,主要是担心桨什么的打到线。

网友C:
咱俩机架一样,呵呵,我上次一下炸坏两块中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还是建议电调分散开。重新装机后必须重新校准飞控。请检查机架连接是否牢固,板子强度也很重要

电调分散和集中,有什么区别么。板子强度除了碳纤好点基本上不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说呢,飞机掉下来什么都经不住摔!设备可靠是关键,技术过关也是必要条件!安装讲究一个匀称,也就是设 ...

主要就是把握不准重心,前辈有什么好号方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咱俩机架一样,呵呵,我上次一下炸坏两块中心板

你的现在飞得怎么样啊,设备装全了么?我这有不少问题一起研究下啊。

网友:
不是说要你把重心把握得有多么准确,最起码的分布要均匀吧!然后关于设备的安装,比如说飞机前面安装了云台摄像机,那其余图穿降压什么的你得安装到后面是吧,如果你硬是要追求极度准确,那就连接对角线得到一个焦点,一根线通过焦点将飞机悬挂,重心对不对一看便知。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现在飞得怎么样啊,设备装全了么?我这有不少问题一起研究下啊。

还行,我是穷鬼,这条路走得比较坎坷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现在飞得怎么样啊,设备装全了么?我这有不少问题一起研究下啊。

不是经常飞,不过能飞起来航拍了,用舵机云台挂的808#,这几天刚入的无刷云台和小蚁,总之我不建议新手入太贵的装备,炸了心疼,土豪除外!
看我设备图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经常飞,不过能飞起来航拍了,用舵机云台挂的808#,这几天刚入的无刷云台和小蚁,总之我不建议新手入 ...

你这是停机坪啊,对了我的云台按上去遥控怎么控制不了啊,是怎么连接的,不是是说通道接口直接接到发射机上么,我接上也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行,我是穷鬼,这条路走得比较坎坷

我也是穷鬼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穷鬼啊

现在你飞机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停机坪啊,对了我的云台按上去遥控怎么控制不了啊,是怎么连接的,不是是说通道接口直接接到发射机 ...

我接的是apm的自稳,直接接遥控器的话 遥控器上要设置到旋钮的,具体看遥控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你飞机怎么样了

就是中心板炸了,你的中心板在哪配的。

网友:
我的是飞越6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