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配置单,望前辈指导,小弟先谢了!

楼主(2015-06-20):
在论坛已经潜水三月有余,泡泡大神的视频也看完了。
准备入手一架450 玩玩航拍 fpv
配置如图所示望前辈指点
还有一件事比较纠结 就是用1045桨还是 1147桨
U2216 kv800 机子轴距450 起飞重量在1400G左右 5200电
还有一件事想问各位前辈 我这样配置是不是价格虚高了
我都可以直接入手带云台的精灵2了 这个价格也可以买其他品牌的商品机。不知道如何选择啊,很纠结。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89758

楼主:
感谢各位这么热心,哈哈哈眼光被你们越带越高了。现在还在上班晚上回去好好整理分析一下。预算爆表了已经。。。。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好盈乐天20A足够
带BEC的分线板尽量不要用,NAZA自带电源模块也不需要再买BEC
云台推荐加点钱换好些的,比如华科尔的2D,飞越的二轴
如果用华科尔的话不需要再买供电,用飞越和你配置单里的,需要买个12V输出的DC-DC
480轴距的话,推荐电机800KV,配1147桨
动力电尽量买好点的,狮子电池虚标不敢恭维。给雪花屏供电的工具电随意,5C的就差基本够用
另外楼主细心学习,耐心看完视频,掌握基本知识,给楼主点赞~是入模新人学习的榜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乐天20A足够
带BEC的分线板尽量不要用,NAZA自带电源模块也不需要再买BEC
云台推荐加点钱换好些的,比 ...

谢谢指点,自己以为很完美的配置果然有很多缺陷。450的轴距不知道能不能装下1147 这个机架我个人比较喜欢。实在不行我换个500的便宜机架先练练手,不知可否告知为何尽量不要用带bec的分电板。我想5v给LED供电如何解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乐天20A足够
带BEC的分线板尽量不要用,NAZA自带电源模块也不需要再买BEC
云台推荐加点钱换好些的,比 ...

对了不知前辈可否介绍锂电品牌。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狮子你拿来练手可以用 航拍的话还是换个牌子吧

网友B:
热缩膜之类的配件你都不买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不知前辈可否介绍锂电品牌。

450可以上1147。带BEC的分电板有模友反映质量不可靠。给LED供电可以考虑串联起来,做成灯带。锂电目前口碑比较好的有达普,格式,巴毅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缩膜之类的配件你都不买的啊

差点忘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可以上1147。带BEC的分电板有模友反映质量不可靠。给LED供电可以考虑串联起来,做成灯带。锂电目前口 ...

前辈不知道我这个配置的航拍机跟差不多价位的商品航拍机比性价比怎样?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C:
配置中规中矩 价格稍贵
我给你套配置你看看吧
睿思凯 X9D plus  + x8r    1300
PIXMINI + m8n              1108  @sdasus(你觉得一个闭源的最低版本lite和开源的顶配PIX会有多大差距)
DAYA550  包邮                550
LD3508  KV380  *4           672   天津展鹏科技
乐天40A                          240
两轴免调云台                    240
山狗SJ7000 WIFI 包邮       360
minimosd                       70
鹰眼带双接收                   1100
Q版600MW  送一对天线     230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077
6S  8000                         28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5.MIkFT0&id=37863993206&ns=1&abbucket=3#detail
桨的话13寸 最低atg练手 如果可以的话 最好用APC  这套配置无可挑剔 !   如有疑问请跟帖

网友:
6150  要比你那个配置强好多好多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中规中矩 价格稍贵
我给你套配置你看看吧
睿思凯 X9D plus    x8r    1300

这个配置严重超预算了我预算5k内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玩航拍,建议:
1.3508级别的电机,2216就不要考虑了,带负载差,飞起来很热。建议DJI的E800经济装,699,3510KV350,还带2对1345自锁桨,你单买也只有49一对。
2.550左右的轴距,450级别的不能够上大桨,留空时间会很短。
3.naza就用自带的GPS吧,一套也就是799,兼容的谁知道会不会出问题
4.电池的话买好点,如果手头紧,就上4S,电机3508kv600左右的。手头宽裕,6S,电机3508kv380左右的。
5.电调建议一步到位,好盈铂金30A或者乐天40A。

如果觉得价格不爽,2600的P2你收的到就收一个,自己配狗+图传,差不多也要5k左右。

网友:
新手机架别买太好的,少炸不了,要不心疼
看我的配置
序号
项目
数量
单位
价格
合计
1
模型电子称
1
25
25
2
MOBIUS摄像头
1
398
398
3
热缩管,bb响,运费
1
46
46
4
天线,线材,sma头
1
40.1
40.1
5
APM飞控6MGPS
1
299
299
6
3DRminiOSD
1
68
68
7
GPS折叠支架
1
20
20
8
HMF S550机架
1
295
295
9
AOMWAY MINI CAM
1
104
104
10
3DR 868MHZ 数传
1
168
168
11
APM电源模块
1
50
50
12
5.8G 600MW发射机
1
196
196
13
其他线材,接头
1
卖家送的
0
14
电调simonk 30A 2-6s
6
45
270
15
电机 朗宇2212 980
6
43
258
16
1045正反浆
8
4
32
17
华科尔D10 带控电
1
761.83
761.83
18
USBASP 下载器
1
7.8
7.8
19
USB TTL小板
1
8.9
8.9
20
接插件 工具
1
35.3
35.3
21
32频 DVR 接收机
1
680
680
22
接收机支架
1
30
30
23
B6充电器
1
120
120
24
11.1v 3s 5000mah电池
2
112.5
225
25
22合一模拟器
1
58
58
26
11.1v 3s 2200mah电池
3
78
234
合计

4429.93

网友:
嗯。楼上说的都挺不错的。
我给你一个小建议吧。
天9遥控器,买。A6或者A9充电器。鹰眼屏。1000。这个这次买。
以后升级不管都足够用了。
然后呢,收个普通的飞机,买个27的摄像头,练习练习。等足够经验之后
你就可以上个飞机就好了。
现在全买了你觉得你能飞好,不炸?炸一下你要心疼好久了……
以后得飞控用lite不咋地啊,可以用v2或者楼上说的mini。
出一个飞机。

网友:
飞机方面有大侠给你说,我给你说说别的。
1.买控不要买控电,控电是个坑。自己组,买其他3S成品也比套装控电好。
2.79的电烙铁套装买了就是坑,不要买。相信我的话去买个"T12数显白光",手感绝对好,才100多。
3.如果你纯小白的话,你还缺万用表和其他一堆工具。

网友:
还有最好买两本电学的书先看看。
有可能的话先学学Ardui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