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X飞控定点掉高、漂移,降落易侧翻,已更新视频

楼主(2015-06-20):
配置:PIXHACK+DAYA550+E800+乐天40A定点和定高都会掉高度,而且定点特别不稳,最最心烦的就是降落易侧翻,不管用自稳还是定高模式还是自动降落,一接触地面飞机就被弹起来然后再落下来再弹,10次起码8次降不好,昨天已经侧翻了4次,神烦。。。大神有没有好的参数可以参考一下啊?
?from=y1.7-1.2

网友:
定点漂完全是因为你在楼区里 gps信号也是可以反射的 导致定位不准 漂移
定高定点模式降落 都是这样的你要在第一时间把油门拉到最低 切成自稳模式 加锁 就好了

网友:
daya的脚架的设计也不是很好 那四个球就是一弹一弹的 比较考验技术 ...

网友:
可以把降落速度调低些

网友:
相关参数默认下正常的自动降落到地以后会自动怠速,油门最低就锁上了,不会出现弹起来。把所有参数恢复默认试试看,降落速度调到最低30CM每秒试试,不行就只有清零重刷固件看看

网友:
做一下减震,

网友(2015-07-22):
定高,或定点模式,减油门,快到地面的时候(10cm左右),油门拉起,缓冲一下,然后再慢慢降落。

网友(2019-01-22):
定点飘的问题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