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起飞问题

楼主(2015-06-20):
请问如何调节4轴,在缓慢起飞时飞行器老是向前飞,如何调节才能使飞行器垂直起飞,求魔友解答

网友:
不知道你什么飞控,说说几种情况。带增稳飞控出现这种情况:1看起飞后能不能保持水平,能保持水平说明重心不对,因为重心不在电机中心拉力点上,起飞的瞬间会朝重的一边倾斜,需要调节重心,动力够用离地一定高度不受地效应影响四轴会自行保持水平;起飞后还不能保持水平,一直向某个方向倾斜,只能通过遥控反方向调整才能保持水平悬停,说明需要校准加速计。2、加速计水平、重心大概也对还是偏的话重新校准电调,可能电机转速不一致导致偏航。不带增稳的飞控重心不是太差的情况下可以在遥控上调微调按钮,

网友:
二楼答的好全面 膜拜了

网友:
如果飘飞不是很快很严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遥控器右手微调向下调整一下。直到无风状态下能垂直上升。当然最好还是通过地面站看下个通道的数据。楼上已经详细解释过了。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