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教泡泡老师多功能LED指示灯转换模块的疑问

楼主(2015-06-20):
如题看完老师多功能LED指示灯转换模块的测试 请教老师第一 4个灯带 两个红色是不是都是解锁 蓝色GPS 橙色电压还是低压报警所有灯都闪 能具体说明下吗 第二 准备装六轴只有4个灯带电源输出 请问可以在一个端口并联引出两个或三个接口多接两条灯带吗

网友:
第一,新固件看不到LED修改项目了
第二,每个接口,最多能带12个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