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ackBat X1 250机架装机图解

楼主(2015-06-20):
第一步:组装焊接PCB
LED灯和电源板焊接到PCB板上如下图:

焊接电调:

组装机臂之前请把PCB板和下板用最短的两个铝柱安装好!

安装机臂:
机臂安压好电调线对准3个孔首先用螺丝刀穿过去固定一个孔,在用机臂长螺丝穿入!这样就能方便快速的装好!

装好后可以在电调插头上标序号!方便装机!

安装电机:
比对好电机到电调线长,减掉多余的电线

建议直接焊接电机电调的连线不要使用香蕉头!焊接好就可以通电校准电调行程!
中心板与上板的组装:

可以使用尼龙螺丝加垫片固定,也可以直接用扎带固定减震球

安装脚架:

机架的电机电调的基本组装就完成了!可以选配自己需要的飞控以及FPV设备在升级装配!

FPV设备可以在机架完全组装好之后再组装!

网友:
好机,求链接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5.0.0.sB4ulE&id=38388138524&_u=kdmkms47661

网友A:
这机架多重?能上6寸桨不?有碳的版本不?团长!!!

网友B:
估计上不了6寸桨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架多重?能上6寸桨不?有碳的版本不?团长!!!

没碳纤的  要碳纤的可以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上不了6寸桨了吧

批量产的250轴距只能5寸 要6寸可以定制长机臂

网友C:
看着还不错。什么材料的架子,看着不像碳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还不错。什么材料的架子,看着不像碳纤

玻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