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MicroPix飞控使用方法(MiniPIX),解不了锁的处理方...

楼主(2015-06-21):
第一课:接口的定义,线路连接及飞控测试

第二课:恢复默认及电压电流校准

第三课:解不了锁的现象及处理方法

正面

背面
转接板

网友(2020-02-14):
泡泡大师的视频

网友(2019-07-08):
不知道为什么视频都看不来了,在优酷也没有搜到,应该是我哪里打开方式不对。求指教

网友(2018-11-28):
学习了,来挣牛币的

网友(2018-06-27):
多谢泡泡老师

网友(2018-03-04):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7-11-15):
请问这个micropix和pixracer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2017-05-20):
请教老师为什么不能电调和传感器同时供电呀?

网友(2016-02-23):
应该没接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没有找到你的外罗盘,你把外罗盘接在了什么地方?
不会是把外罗盘接到了I2C口了吧? ...

gps下面的口

网友(2015-06-21):
泡泡老师真勤快,端午节都上教程了。

祝节日快乐!

网友:
好,泡泡老师辛苦

网友A:
泡泡老师出pix原生固件的教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出pix原生固件的教程嘛

原生固件去看PIXHAWK教程,用法和APM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生固件去看PIXHAWK教程,用法和APM一样。

-
老师  在哪儿看呢  他们都说要用qgc地面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老师  在哪儿看呢  他们都说要用qgc地面站

新手课堂,PixHawk飞控的使用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66

网友:
这个哪有卖的?

网友:
顶泡泡老师

网友:
留待资料备用。。。。

网友:
必须顶到爆

网友:
都玩上了,顶了。泡泡辛苦啦。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07-22):
天天看泡泡大师

网友B(2015-09-21):
泡泡老师,你是深圳的嘛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泡老师,你是深圳的嘛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