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明白人外场308充电问题

楼主(2015-06-21):
两个308充电器外场一起工作的话需要多少W的发电机带?  充电器的电源是白色金属长方形盒子的具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麻烦懂得回下帖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主要想问的是两个308充电器外场的话用汽油发电机用多大千瓦功率的

可以大概计算一下啊,你准备两个充电器同时充几块几S电池多大电流充。假设两个充电器充四个6S 10000电池 充电电流10A就是  25X10X4=1000W,功率=电压X电流,扣除充电器转换效率损耗(按80%转换效率算)要1250W功率才能带动。自己可以大概算一下

楼主:
在线等大神

网友A:
电源估计是开关电源,你可以tb搜一下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估计是开关电源,你可以tb搜一下关键词

感谢回复。我主要想问的是两个308充电器外场的话用汽油发电机用多大千瓦功率的

网友:
3000W绝对满足

网友:
这得看你主要充什么型号的电池 用多大电流充
如果按你描述所给的信息来推荐,两台308duo满负荷工作   你得要一台至少2.5个kw的发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