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电池知识,请各指导。

楼主(2015-06-21):
我用的是好盈30a的电调,现在用的是11.1v30c的电池,不知道改成25c或35c的电池,会不会对电调或是电机产生影响。如果哪位用详细的电池选配知识,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新手,我觉得起码你得说用多少毫安时的电池吧!还有电机的型号以及正常最大工作电流吧!

网友:
个人觉得只要电池容量乘以c的值大于你电机正常工作电流就可以,当然这个值越大越好,因为高c数的电池放电能力更强,内阻更小,发热也小。

网友:
多大的飞机?你说的这个是放电倍率,你是什么电池我也不知道。30安电调可以告诉你的是电调正常工作电压是30安,电池放电可以满足电调工作就可以用,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多个电调的接线方式计算总电流大小。

网友B:
电池容量(mah)/1000*C值即为电池单位时间的最大放电量
如常见5200mah 20C电池,可以达到104A,完全可以满足大多数3系电机的四轴,和大部分固定翼
C值当然越大越好,小C的电池或许推一下油门电压就会掉零点几,而大C电池掉压小
但是通常C越大,电池也就越重,价格越高
天上一克值千金,所以推荐楼主选择合适的电池,不宜选择过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mah)/1000*C值即为电池单位时间的最大放电量
如常见5200mah 20C电池,可以达到104A,完全可以满 ...

朗宇 A2212 KV980 电机   新希达30A的电调  现在用的是11.1v30c5200毫安的电池,想加容量大点的电池,但在网上看了,10000毫安的只有25c或是35c的,没有30c的,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使用,放电倍率会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手,我觉得起码你得说用多少毫安时的电池吧!还有电机的型号以及正常最大工作电流吧!

朗宇 A2212 KV980 电机   新希达30A的电调  现在用的是11.1v30c5200毫安的电池,想加容量大点的电池,但在网上看了,10000毫安的只有25c或是35c的,没有30c的,不知道我可不可以使用,放电倍率会不会影响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 A2212 KV980 电机   新希达30A的电调  现在用的是11.1v30c5200毫安的电池,想加容量大点的电池,但 ...

这个配置25c的足够了,如果10000的电池都可以提供250A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朗宇 A2212 KV980 电机   新希达30A的电调  现在用的是11.1v30c5200毫安的电池,想加容量大点的电池,但 ...

不要为了追求续航一味增加电池容量,往往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