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抖舵问题的几个小建议

楼主(2015-06-21):
应对抖舵问题的几个小建议

马跃龙 郜奥林

本文作者:马跃龙 郜奥林
西北工业大学航模队

喜欢飞航模的模友在飞行时经常会遇到抖舵问题,这种情况会对飞行造成影响甚至导致炸机事故。下面把可能引起抖舵的几种原因和对应的解决方案罗列出来,供大家参考。
第一种是电源引起的问题。一定要用好质量的电源,而且一定要保证电池提供的功率足够。详细来说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在运行模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电源是否充足电。并且为保证飞行安全,对模型的工作电流,电源容量充足的情况下模型安全运行的时间都应做到心中有数。

若引起抖舵的原因是电源功率不足,则应更换大功率的电源。选择合适电源的简单标准是:在电池电压充足的情况下启动驱动电路,测量电源电压其波动值应不超过10%,波动越小越好。在此之外还要满足有一定的安全工作时间;这可从模型工作电流和电源的安时容量估算出来。

第二种解决方法是换质量好的遥控器和接收机。

因为很多时候外场的各种噪声信号会干扰质量不好的电台设备的工作,从而影响舵机,所以使用可靠的发射机和接收机是解决抖舵问题的关键和保证飞行安全的前提。

这里也建议模友们在飞行的时候远离高压线、手机信号塔等容易产生信号干扰的地方。总之离其他带电金属物品越远越好。

第三种是舵机的质量不好引起的问题。建议选择大品牌的正品舵机,不要使用山寨的劣质舵机。

第四种影响因素是舵机的安装位置,安装方式,和本机其他机载设备的干扰。

首先建议,图传信号与飞机的舵机控制信号在频率上要分开;比如飞机遥控器和接收机都使用2.4G设备,那么图传设备最好不要用相同或者倍频的频率,不推荐 传上也使用2.4频率或1.2频率,可以使用5.8G设备。并且图传设备的发射天线应离飞机上的设备远一些,尤其是接收机和舵机。一般情况下,FPV飞机 舵机抖动都是因为图传天线离接收机或舵机太近了。

网友(2017-10-19):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上上个月飞轻木,改了一个futaba3003反向组成双舵机控升降舵,时不时出现过抖舵,还以为改舵机的时候搞坏了,结果换了一块电池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