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APM 电流计 电压电流校准 教程

楼主(2015-06-21):
昨天一时兴起 突然想校准一下电流计的电流和电压参数 却发现了一系列问题
官方WIKI告知的404根本不准 .....  且无法修改电压

404电压倒是可以校对正常显示了  但是电流又无法调整

经过多次尝试 这次我们选到402   经过多次尝试电压可以在一定误差内精准显示了

下面我们来校准一下电流 众所周知 电流的单位是安培 (A) 很多玩航模的朋友手中都有万用表 其实用万用表 就可以测试电流 但是由于比较麻烦 很少有人这么做  但是鉴于钳表太贵 而且实用意义过低的原因 今天教大家用万用表测试电流 .

万用表打到直流电流档 我这只表的最大量程是20A 足够了  黑色表笔插COM公用口 红色表笔插电流测量档 20A

为了方便一个人测量 表笔已经被我替换成了鳄鱼夹

焊接XT60公母头 用来连接电池和电流计  只焊接负极部分 正极留作测量接口 (导线颜色请无视)

下面我们开始测量电流  鳄鱼夹夹好我们上图所示的连接线

万用表打到正确的量程  表笔插入需要的档位

连接动力电 待电流值稳定时 取中间值 留存备用  我的待机电流是0.58A

现在我们数传连接到地面站 填写0.58A  回车

电压和电流就可以完美显示了

注意 表的量程一定不要选错
        连接动力电之前一定要先连接好短线 以免打火
        电压需要多次校准才能获得比较完美的数值 多填写几次 肯定会得到完美的电压指数
        测量电流时切忌关掉PIX蜂鸣器及闪灯 。 以免电流不准

祝大家爽飞

匿名
这个电流计太麻烦了,看它虽然没什么用,但应该能显示,我的就是电流显示不出来

网友(2018-10-10):
过两天pix就到了,先跟着楼主学习

网友(2018-08-28):
我的也要校准 现在和实际电压相差1V以上 电流不清楚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电压,电流没变化是怎么回事

我的电压动,电流没反映,一直显示测量的电流

网友(2018-04-29):
看到顶一个

网友(2015-06-21):
关键还是买个好的电压电流计,不要校准很方便

网友:
学习了,我现在的APM2.8电压到时比较准,电流非常不准,用的404校准

网友:
正在玩APM,收藏了

网友:
强烈支持一下,这个是最精确的方法!

网友B:
楼主请问,在地面时电压电流都很准但飞上天后电压会掉得很快    bb响的3.6v报警都没到飞控就提示低压报警  ,这是电压计问题还是其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在地面时电压电流都很准但飞上天后电压会掉得很快    bb响的3.6v报警都没到飞控就提示低压报警   ...

BB响精度我感觉有限  。 同时在地面测量 我的BB响的测量值要比万用表高0.2V  .    无论是电流计通过飞控测量出的电压还是BB响的 其实都应该是不够准确的 希望还是都当参考吧   多留一些余量出来   安全一位

网友(2015-08-19):
我没有数传   每次链接地面站后  如果通电  电压和电流就会乱跳  就算输入万用表测的电压  然后关掉地面站  osd显示的电压和电流都会乱跳  请问没有数传怎么校准电流计啊?????

网友(2015-10-23):
学习了,非常有用!

网友:
很好的教學,这个对新人玩apm來說真的很重要

网友:
来看看学习准备入手

网友:
请问在一个飞控校准之后,换飞控还需要再做校准吗?

网友C:
楼主很细致。。。。。。钦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很细致。。。。。。钦佩!

没办法 开源的 就要折腾 要不然怎么爽玩呢  哈哈

网友:
对新手帮助恨大,

网友(2015-11-25):
方法不错,值得参考

网友:
电压电流后面的百分之75 是电量?怎么设置 我的地面站电压电流后面没百分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BB响精度我感觉有限  。 同时在地面测量 我的BB响的测量值要比万用表高0.2V  .    无论是电流计通过飞控 ...

bb响我有一个准的一个不行的。准的差0.2,不准的差0.5基本是废的。

网友:
但是,我要说楼主的电流计也许校准不准。

因为根据官方wiki说,电流计的量程还有步进是3.3v的。一般要3.3A的倍数电流校准。比如说是6.6A,或者9.9A的电流去校准,然后输入数据。

并校准完成后,开动电机,看自己的电流表的A书是否和回传的A数一致,不一致,还需要调整。0.58A太少了,这样 basis 偏差太大,可以在地面站软件里面看电流波动?

之前我的电机是最大才8A电流。这样校准过。当初的10A万用电流表的是可以的。

网友:
lz 这个电流计选好后怎么保存?我每次打开都恢复之前的设置。

网友(2016-02-02):
我的怎么也弄不好不显示

网友:
测量的实际值弄不进去

网友(2016-03-20):
我用的pixhawk,电压总是显示24.98,一直锁定在这个数,换电池也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按402调的电流计,电压都蛮准。勾选了低电压MP报警。但我这款是带BB叫的电流计,低电压的时候MP osd回传显示 LOW battery了。但BB叫却不响。不懂那位懂这个电流计的BB叫怎么调才能响。

网友:
楼主真爱折腾

网友(2016-04-21):
我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原来如此!收藏!

网友:
你好  楼主写的“官方说404不准。。。。”这个404是什么?402又是神  这个404,402数字在哪里?我怎找不到?

网友:
请教楼主:输入空载测量电流后,那个“电流(计算过)”这拦的数字为啥不变的?另外屏幕显示只有电压  怎没有电流的数值?总是0  百分百是100%  变不了是为什么啊

网友:
测量电流输入后 查看首页在回来后  这个输入的电流值就消失了  不知道是为啥

网友:
楼主  请教下  实在搞不定了  电流值和百分比老是这样

网友(2016-07-24):
想学学 正好用

网友(2017-08-08):
学习学习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2017-12-16):
推油门电压,电流没变化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在地面时电压电流都很准但飞上天后电压会掉得很快    bb响的3.6v报警都没到飞控就提示低压报警   ...

其实电流计也不是很准!反映慢,电流也只能做个參考而已,没多大意义!主要是电压准,看电压就好了!感觉最简单的还是听 BB响好点……

网友(2018-04-15):
刚买了电流计还没到货,收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