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pixhack飞控问题

楼主(2015-06-21):
请问我的pixhack飞控解锁后 右旋不起飞 什么原因

网友:
有什么声音提示?接地面站看看有什么提示?各种校准都做了吗?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油门校准 时打杆都正确 但是油门往左 右旋 油门往右左旋 设置逆转正常 但左手油门解锁 却往右下感觉不对

楼主:
没有提示 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油门校准 时打杆都正确 但是油门往左 右旋 油门往右左旋 设置逆转正常 但左手油门解锁 却往右下 ...

看看你的4通道方向对不对 不行的话调整一下通道反向

网友A:
看一下四轴的电机转向 和桨的安装

楼主:
是的 是怎么接的 我原来的 apm2.8安装完都正常  就装上pixhack 就右旋

网友:
跟楼主一样的情况,APM飞得很平稳,换PIX后不定向的飘,还有个模式错误“图传和MP显示返航,但实际是绕圈”,好吓人。

网友:
请及时确认最佳答案 !

楼主:
正常连接时 打左右 没反应很小 向前正常 向后没推力  左旋右旋推杆相反   试了下反接34电机接12通道 12电机接34通道  左右旋正常 前后正常 但左右推杆还是没推力

楼主:
正常接解锁后 推油门  左旋 右旋相反  左右方向推杆没反应

楼主:
问题解决 固件问题 重刷固件问题解决

楼主:
谢谢几位模友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几位模友帮助

请确认一个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四轴的电机转向 和桨的安装

最佳答案

网友(2018-10-26):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 固件问题 重刷固件问题解决

如何重刷固件,我的重刷固件总显示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