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翼展超级小猎鹰制作教程

楼主(2015-06-21):
成本130元制作40厘米翼展超级小猎鹰。成功首飞,超级好飞,可以作为固定翼穿越机用。
材料:
1    手抛滑翔机一架   (15-40元)
2    3.7克舵机两个  (20元)
3     1806电机一个(40)
4      12a电调   (35)
5     3s500毫安电池一个(15元)
以下是改装细节图片供大家参考,重心位置就是飞机买回来的时候的重心位置,改装前做一个标记,以便后续改装的时候好找重心。我这个配置下来在起飞重量在135克,推力360克。完全可以垂直起飞!
其实我这个动力配置已经很大了,还可以做的低于80克,那样飞行滑翔性能更好!电机可以用1504的无刷电机加8a电调和2s500电池!动力也可以过1。总之越轻越好飞,大家可以尝试做的比我更轻。如果想用这个做FPV穿越机的话也可以。摔不坏(因为很轻,加上泡沫有弹性)图传可以用1.5克的1.2g图传价格是25元,淘宝上能搜到,摄像头CCD也最轻也可以10克。所以很简单,就看大家的DIY精神怎么样了!

网友A:
能否给个链接 ,淘宝上找不到这个。只有1.2米的猎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个链接 ,淘宝上找不到这个。只有1.2米的猎鹰 。

淘宝搜手抛滑翔机,买回来自己改装,这个没有成品卖

网友B:
如果是单垂尾,改了和没改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单垂尾,改了和没改没有区别

不管什么垂尾,改于不改区别太大了,看我补充的图片就是双垂尾。重点不是尾巴,重点是推力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什么垂尾,改于不改区别太大了,看我补充的图片就是双垂尾。重点不是尾巴,重点是推力线。

网友C(2015-10-09):
电池没这么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没这么便宜吧。

我说15就是15要不给你晒订单?

网友D:
电调用热熔胶 一热会不会掉下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用热熔胶 一热会不会掉下来啊

不会

网友:
来个视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