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的安装位置

楼主(2015-06-21):
请问4轴飞行器的飞控安装偏离了对角的中心点,那样会出现什么情况,

网友:
不要偏离太多影响不大,

网友A:
没有什么影响的 只要在飞机四个轴的水平面上 只要能保证在四个轴倾斜的情况下飞控能保证同样的倾斜角 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只要水平,机头指向与飞控指向平行,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不在中心,只会影响飞机旋转的中心,飞机以飞控为中心旋转。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影响的 只要在飞机四个轴的水平面上 只要能保证在四个轴倾斜的情况下飞控能保证同样的倾斜角 就可 ...

我安装飞控向中心点偏离了2厘米,试飞时总是向前偏飞,请问起飞时偏飞会不会是飞控安装位置不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安装飞控向中心点偏离了2厘米,试飞时总是向前偏飞,请问起飞时偏飞会不会是飞控安装位置不对呢

与飞控安装位置无关

网友:
小的偏离不会有问题的。向前偏的话,把遥控器至于固定翼模式,所有微调归零,重新校准飞控。不行的话重新刷一遍固件校准,另外检查飞控减震

网友A:
请及时确认最佳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及时确认最佳答案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2-01):
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重心问题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