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 关于 apm用电调供电和电流计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5-06-21):
如果我用电调供电 是不是要把jp1跳线短接
如果用电流计供电 jp1是不是要断开 还有电调的供电线是不是要剪掉

网友A:
电流计供电断开JP1
电调供电短接JP1 并切断电调信号线中间的红色正极线

祝爽飞

网友B:
用电调供电短接jp1 用一个电调供电就可以四个电调一起供电好像有干扰 把另外的电调线中间的红色线挑出来就可以 用电流计供电断开jp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供电断开JP1
电调供电短接JP1 并切断电调信号线中间的红色正极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调供电短接jp1 用一个电调供电就可以四个电调一起供电好像有干扰 把另外的电调线中间的红色线挑出来就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调供电短接jp1 用一个电调供电就可以四个电调一起供电好像有干扰 把另外的电调线中间的红色线挑出来就 ...

那如果我用电流计供电 断开JP1 电调的红线还要断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供电断开JP1
电调供电短接JP1 并切断电调信号线中间的红色正极线

应该是其他电调的红色电源线吧

网友:
是的 用电流计供电要去掉电调红色的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