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aza飞控红灯爆闪解决办法

楼主(2015-06-22):
各位好,我是新手,想请教个问题,我的450的四轴用的挪吒的飞控在姿态模式下,飞了几块电池后,再重新换电池指示灯红色爆闪,网上说是异常警告,连接调参软件调一下IMU之后正常飞一块电后,又出现红灯爆闪情况,请问如何确定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吗?求赐教

网友A:
低压和飞控错误都会一直红闪。看看低压保护设置,检查下飞控安装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压和飞控错误都会一直红闪。看看低压保护设置,检查下飞控安装有没有问题

飞控安装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一直在飞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还想问一下,我遥控打开忘关了,电池亏空了,昨晚充一了一晚上才8.6,该怎么办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控安装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一直在飞突然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我还想问一下,我遥控打开忘关了,电池亏空了 ...

单片电压多少?可能已经过放了,看看有没有胀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电压多少?可能已经过放了,看看有没有胀包

没有胀包,充电器好像有问题,我买个充电器试试,电池是另配的一块锂电,1.1V,8c,200manh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