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开机显示 PreAtm:RC not Calibrated

楼主(2015-06-22):
请问各位APM  mp开机显示 PreAtm:RC not Calibrated  电机响不停如何解决

【解答】
【原因】遥控器行程未校准
【解决办法】进入APM MP软件,在遥控器校准模式下对遥控器进行行程校准即可

楼主:
摇控器方向杆在mp校准左.右没反应

网友:
遥控器没校准

网友:
最好给一个你的配置出来 要不然 真不好说

网友:
可以用正常显示的接收机通道替换无显示通道,如正常就是接收机问题或连线,还是一样那就是飞控故障。用替换法很快梦查出问题设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没学习~

网友:
从表面上来看 你是没有或者没有完成遥控器通道校准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