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炸鸡

楼主(2015-06-23):
求助泡泡老师帮我分析下APM2.8 飞控日志

定高飞没有问题,定点的时候点位有点飘忽,改成返航模式,刚有返航动作,突然就翻了个跟头就掉下来了,求大神帮我分析下日志,看哪里的问题,非常感谢。

2015-06-22 12-42-03炸鸡.zi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是有个席梦思和电流计回头装上,电流计安装后是要把电调中间的线挑掉啊,为啥要刷3.15的固件?3.2的不 ...

官方wiki指定3.1.5.为最稳定版本 再高的都是给pix px4准备得了   所以 先从软件着手吧 。
要挑开
我有电流计校准的帖子 你可以看一下

网友A:
没电流计吧 ?  ....
只看出来你机架震动非常之大  加减震没有 ?
最后切返航 失控落地又切了降落 ?

只能看出这些  先解决震动再多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流计吧 ?  ....
只看出来你机架震动非常之大  加减震没有 ?
最后切返航 失控落地又切了降落 ?

没装电流计, APM是用3M胶粘在机架上的,已经进行过一次pid自动调参了。
最后是这样的,本来想直接切Land 但是要路过RTL ,还没反应了,就一个跟头扎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电流计吧 ?  ....
只看出来你机架震动非常之大  加减震没有 ?
最后切返航 失控落地又切了降落 ?

请问下图中红字是说GPS有故障吗?

网友A:
gps那个没事 我看你HDOP了  正常的     先加减震 电流计 这样飞控才能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运行环境 刷3.1.5固件  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那个没事 我看你HDOP了  正常的     先加减震 电流计 这样飞控才能保证一个相对稳定的运行环境 刷3.1.5 ...

倒是有个席梦思和电流计回头装上,电流计安装后是要把电调中间的线挑掉啊,为啥要刷3.15的固件?3.2的不好?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wiki指定3.1.5.为最稳定版本 再高的都是给pix px4准备得了   所以 先从软件着手吧 。
要挑开
我有电 ...

好的,回去就动手。是不是震动过大也会导致飞机翻转炸鸡?

网友:
基本不会 概率很低 算你算我 也就俩 。。。我也因为震动炸过....

先按照我说的试试吧 飞低点 五米左右 横滚俯仰各种打死 测试好了再高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倒是有个席梦思和电流计回头装上,电流计安装后是要把电调中间的线挑掉啊,为啥要刷3.15的固件?3.2的不 ...

在没装席梦思之前,就要做到振动最小,特别是桨要做平衡。JJ本身振动过大,加了席梦思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没装席梦思之前,就要做到振动最小,特别是桨要做平衡。JJ本身振动过大,加了席梦思也没用。

桨已经做过平衡的,电调的油门行程也单独校准过,没有通过飞控统一校准,这样有没有影响?还有个问题现在席梦思已经装上了,但是有点高机臂会轻轻挨着APM,不知道影响大不大?另外气压计也刚加上海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