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apm设置地理围栏后不解锁

楼主(2015-06-23):
apm设置地理围栏后不解锁,gps可以定位,但是只设置高度却能解锁,就是不能同时设置高度和半径。参数是 高度15  半径260。求教

网友A:
接上数传,手机看是否收到7星以上,自稳模式,看看能不能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上数传,手机看是否收到7星以上,自稳模式,看看能不能解。

9颗星,还是不能解锁

网友:
引用 楼主:
9颗星,还是不能解锁

看红字,什么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