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个组装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5-06-23):
如果要自己组装3S5200mah 的电池, 电芯要怎么买?

谢谢~

网友:
电芯去这里买就可以了 MOZ8会员有会员价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850&highlight=%E4%BA%9A%E9%A9%AC%E9%80%8A

买三块3500 20C放电以上就可以了

网友:
链接的帖子: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227

里面有不少模友买的链接,朋友可以看看。

论坛推荐的亚马逊航模的电池也不错。

网友:
好点三洋呗。买上平衡线。再加热缩套 中间最好加什么东西隔一层防摔

网友:
一般 是在X宝上 买电芯,要3个 5200 你要求C数的电芯,最好要上电路板,回来好焊接,要有平衡线及电源线粗的哪个。3片进行正负级的串联,达到11.1V 就可以。之后就是外包装了。注意焊接时不要短路,不然会很危险,我都是先和电工胶布全粘上,焊一个开一个,这样安全点,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