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V2飞控问题

楼主(2015-06-23):
(图片)

网友A:
应该不是NAZA的问题,不过还是请你上电等飞控自检通过,快闪绿灯再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NAZA的问题,不过还是请你上电等飞控自检通过,快闪绿灯再解锁。

我只是试了下,没敢那么快起飞,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