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XXD的电调可以刷哪种SimonK固件呢?

楼主(2015-06-24):
正面

背面

那块金属揭不开了,下面的貌似有很多引脚的效应管。。。
谢谢啦!

网友:
没用过xxd的电调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同问 乐天的是否可刷?

网友A:
这个可以刷 SIMONK 固件   下好 对应这个电调的固件用 USB ASP 线刷  KK的刷机线也可以   ATMEGA的芯片刷SIMONK 的固件 下载 口就接在那板上的六个焊点上, AT的芯片刷BLHEIL的固件  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加我QQ730041454以前刷过SIMONK的  好赢乐天的就可以刷BLHELI的固件 ,刷过后速度明显提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刷 SIMONK 固件   下好 对应这个电调的固件用 USB ASP 线刷  KK的刷机线也可以   ATMEGA的芯片刷SI ...

对应哪一个固件呢?

网友:
看老外用刷过kk飞控和XXD电调,和木头机架绝配,三连翻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应哪一个固件呢?

看下这个教程
教你把XXD30A电调刷成BLHeli固件 - 模型电子设备 - 模友之吧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moz8.com/thread-31614-1-1.html

网友(2016-06-27):
请问你这个电调在哪家买的?能给个购买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