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飞控入门教程之日志查看震动

楼主(2015-06-24):
(图片)

网友A:
华硕老师,我的PIX 加 达亚550   一切定高就缓缓下降或猛上  一GPS就猛上。PID用的默认,是否可以用一下你给参数调一下        贴了两块3M 棉   Z轴还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老师,我的PIX 加 达亚550   一切定高就缓缓下降或猛上  一GPS就猛上。PID用的默认,是否可以用一下你 ...

你的飞控里放海绵没有

楼主(2016-01-12):
引用 网友A:
华硕老师,我的PIX 加 达亚550   一切定高就缓缓下降或猛上  一GPS就猛上。PID用的默认,是否可以用一下你 ...

这个你要先把震动想办法处理一下的,平衡一下桨吧,再看效果,现成的参数不一定会适合你操作。

网友(2016-12-22):
不错的资源,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