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电池小了飞行时间不够 想吧两块电池并联可以吗

楼主(2015-06-24):
如果可以的话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网友A:
完全沒有問題,注意是並聯,千萬不要串哈 !不然會出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沒有問題,注意是並聯,千萬不要串哈 !不然會出煙的!

电池有什么注意的吗  不同牌子的也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有什么注意的吗  不同牌子的也可吗?

最好是一樣容量的,一個不一個品牌不要緊的

网友B:
两块电池电压,容量,放电c数要相同,不然一块刚到3.7另一块都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块电池电压,容量,放电c数要相同,不然一块刚到3.7另一块都过放了。

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