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cc3d一个很诡异的现象

楼主(2015-06-24):
求教泡泡老师,我的飞控是cc3d,控是D10在校准遥控时出现了一个很诡异的现象,就是不知为何4,5通道是联动的,拨开关方向舵也动,现在被这事弄得焦头烂额,望解答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462237596\Image\Group\Image2\NMT065YR)3[31}_RJQR{8SB.jpg。

网友:
你设了混控?

楼主:
没有设置任何混控,控是新的

网友:
买着旧货了?

网友A:
控恢复一把出厂再试试,或者换个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恢复一把出厂再试试,或者换个模型

恢复过了

网友B:
换个模型,设置固定翼,看教程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模型,设置固定翼,看教程走

都试过了,现在就是不知道D10的接线方法和其他的一不一样

网友B:
遥控器上的通道显示里,是否二个通道也是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上的通道显示里,是否二个通道也是同步的?

不是,只是地面站里是同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地面站里是同步的

万用表测量飞控上,接收机端的4、5通道是否有短路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量APM上的4、5通道是否有短路现象。

APM?

网友:
看看cc3d 4,5通道两个脚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