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天7设置APM混控功能

楼主(2015-06-25):
泡泡老师,我对于6个通道的混控功能设置不太清楚,想请教一下你,希望你能帮帮我。

楼主:
比率和位置的百分比数值是怎么来的?这些不弄清楚,我们换一个开关照样不会。希望懂的老师讲一下原理。

也欢迎各位高手参与讨论和指导,别让新手总是云里雾里的不知所措。

我也是新手,我看了很多关于开关设置和混控的帖子,反正我是越看越晕了,真希望有人能救救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

我只想知道:

1、比率和位置的百分比数值真正含义是什么?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是比率+50,-100而不是+49,-99,位置又是什么?

2、如果想只用2段开关去控制5个飞行模式(如手动模式,平衡模式,定高定向模式,锁定模式,一键返航模式等----这些模式有可能是瞎说的,只是举例而已),是不是要舍弃3个模式。

3、如果用2段开关可以控制其中的2个模式,那么怎么知道控制了其中哪2个模式(比如我这样的新手,只想要平衡模式和一键返航模式)。

网友A:
新手课堂 APM飞控使用老版本天地飞7 六个档位的设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71
(出处: 模友之吧)

新手课堂APM新版天七设置6个档位的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645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设置我就不知道了,这是模友教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 APM飞控使用老版本天地飞7 六个档位的设置方法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嗯,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