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我想咨询FPV入门的事情

楼主(2015-06-25):
哈喽,大家好,我前几天刚刚了解到(我之前并为接触过航模或者FPV),有一种玩法叫做FPV,那种给人的代入感实在是太酷了,就感觉自己在飞行~
所以,我想入门固定翼FPV。
so,我发现了一套叫做决胜FPV的视频。
但是,我想咨询下。
像视频中所说的那样,最简洁的一套设备,他的控制距离(在平原无障碍物的情况下)在使用多少功率的情况下,一般是多少?还有他的视频传输距离一般在多少传输功率下又是多少?
如果我的目标是飞行十几公里,那需要加装什么设备?还有就是电源如何选择?能保证完成长距离飞行?谢谢

网友A: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从最简单的开始,

请问最简单的,可控距离一般是多少?在平原无障碍物的情况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最简单的,可控距离一般是多少?在平原无障碍物的情况下

最简单的是,认识设备,学习电路,练习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是,认识设备,学习电路,练习模拟器。

好的谢谢,看来实际动手才是王道了= = !另外,这些林林总总的设备需要采购,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网店推荐吗?(不好意思,我这样问,是不是有广告嫌疑啊= = !)

楼主:
我还在看决胜FPV第九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看来实际动手才是王道了= = !另外,这些林林总总的设备需要采购,请问有什么比较好的网店推荐 ...

tb,除了dingtian模型,都差不多,因为这家出了名的坑

网友:
我发过决胜FPV的视频,讲的很详细,多看看。首先要先熟练飞行固件翼飞机,能成功起飞和降落。然后挑选适合远航的载机,开始先飞几公里,适应你的飞机和设备,十多公里说实话我飞了这么久都没破过,你那是平原还可以,我在城市边上,怕有干扰出现意外,十公里配置你要一架好的载机,飞控,433增程,图传,AAT,就够了,最后尽量不要飞太高,不要穿云,为你和大家好

网友:
真的建议楼主踏踏实实入门开始。没有任何经验,一飞十几公里,几万的设备丢了不说,砸到人或车更是大事

网友:
还是建议先从最简单的 好小子后推机,先练练飞行技术, 如果楼主真的想要直接直接上fpv其实也可以  先买个飞控,比如A飞控  H飞控  U22飞控  U3飞控,学习一下飞控是干嘛用的,有了飞控其实飞行起来就变得很简单了(前提是先要懂得如何操控飞机才是关键),如果想让飞机飞的又高又远,先得选一款合适的载机(例如天行者,大胖子,双子星等),然后就是电量 ,也就关于飞行时间的问题,这个可以问一下其他摸友,
飞行距离,单靠遥控器是不可能遥控到十几公里以上的,必须要加中继,也就是遥控器增 (例如切糕433),图传用1.2g的就可以(要注意1.2是违法的,可以用5.8),还有很多问题。。。。。

其实现在跟你说的这些你可能一时不会懂,说的这么多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一步一步来,什么事情都不可能一口吃个胖子,所以还是建议楼主不要着急 一步一步来,祝楼主早日得到适合自己的飞机。

网友:
先把基础打好再飞,飞远还是做好时刻丢机的准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遥控:新手天地飞,乐迪,富斯什么的都可以,。有钱的话futaba,JR更好,不过最好买2.4GHZ的版本,同功率的情况下遥控距离远些。。当然,有433增层了都一样,另外2.4GHZ抗干扰能力不是72MHZ能比的

载机:冲浪者,天行者,胖子,猎鹰都不错,,

图传:罗美,柏通,听得比较多,,功率一般500mw足矣,5,8ghz的较多
还有配套实用的蘑菇头。。三叶草,四叶草,平板天线。。淘宝上写增益*DB是放大倍数,,比如40dB就是放大100倍,dB越大,放大倍数越大

飞控,这个水就深了。。相当于鸡鸡的大脑。。。可以用它进行航线规划,获取gps位置。。。。等等。。
切糕,果子。。。一大堆,,性能也都还用得

433,用来增加遥控距离。。因发射频率为433mhz而得名

显示器。地面用来显示实时图像信号的。。
有雪花屏和蓝屏之分。。前者可以显示不完整的图像,。而后这信号不完全时直接就蓝屏了。。一般选前者

玩这个首先要真真喜欢,,不然是没法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