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参过程中的问题

楼主(2015-06-25):
早上调参完成后在切回调参模式,就开始慢慢的抖,越抖越厉害,关闭调参后就不抖了,第二次还是一样,降落时越抖越厉害,直接头吻地,摔坏了前面两只浆,麻烦大神帮我看看。

未调参之前的数值

第一次调参后的数值

第二次调参后的数值

网友:
调参的时候不要加减震

网友(点评):
哥,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A:
有关系  按照我说的做吧  这是一个大神告诉我的  他试过了   带减震调出来的感度过低 极低 导致有倾斜的时候飞控反应过慢 你先不带减震调 调好了挂减震

网友(点评):
好的,我试试,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  按照我说的做吧  这是一个大神告诉我的  他试过了   带减震调出来的感度过低 极低 导致有倾斜的时 ...

突突大神,那PIXHACK自带减震的,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突突大神,那PIXHACK自带减震的,咋办?

恕我不知 …

网友(点评):
很实在的一位 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关系  按照我说的做吧  这是一个大神告诉我的  他试过了   带减震调出来的感度过低 极低 导致有倾斜的时 ...

神哥,您好,我按照你说的做了,确实不抖了,但是在降落的时候马上要碰到地的突然往后飞,撞墙了,遥控器没有操作,自己的降落,离开不到一米抖动加剧,后飞撞墙。

网友C:
引用 楼主:
神哥,您好,我按照你说的做了,确实不抖了,但是在降落的时候马上要碰到地的突然往后飞,撞墙了,遥控器 ...

你的GPS离飞机那么近啊,是和罗盘一起的吗?

网友(点评):
是的,外置GPS和罗盘,稍微架高了一点,是这个原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GPS离飞机那么近啊,是和罗盘一起的吗?

我也不知道,罗盘倒是很容易受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