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1270大轴距八轴问题

楼主(2015-06-25):
我的配置
机架:飞跃T18 1270轴距
电机:疯狂5010 *8
螺旋桨:1855碳浆
电调:好盈铂金40A*8
飞控:PIX+6H GPS 电流计  安全开关 蜂鸣器
电池:TCB 10000MA 25C*2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pix我以前用在小机器上的。用在大机器我担心电流计承受不了。 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就是pix用在这么大的轴距怎么样。合适吗。我不想用商用的,太贵,这个配置业余农用打药,或者自己玩航拍,需要载重10kg以内把。
由于没经验,都是自己摸着做,求大师们指点

是不是单独用UBEC供电更安全,不检测电流。

另外还有个问题,我用铂金40A,电调用不用设置其他选项。比如进角,和启动模式。我看他的启动模式默认普通,适用于固定翼。  柔和和超柔和适用于直升机。

网友A:
PIX飞控用专用的电流电压计普遍至少都支持最大6S 电流90A、还有支持50V 90A的可以根据需要选支持大电压电流的供电模块,可以监测电压电流,实现低电压保护,用电压电流计模块肯定比UBEC供电好。PIX适合大轴距,飞过飞跃大八轴带微单,1.2米轴距 飞跃5008电机,至于电调默认就够用了,当你飞的时候会发现大轴距很暴力的,轻轻动一下杆姿态就变,不比小的反应慢(安全载荷内),唯一就是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飞控用专用的电流电压计普遍至少都支持最大6S 电流90A、还有支持50V 90A的可以根据需要选支持大电压电流 ...

老师好,你的大八轴怎么供电的。还有,这么大为什么不抗风啊?

网友:
太牛了吧   这么大轴距       业余打农药?    想想也挺好玩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好,你的大八轴怎么供电的。还有,这么大为什么不抗风啊?

飞机越大相对的桨就会越来越大,桨大了受力面积就大了,自然风对飞机的影响作用就会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越大相对的桨就会越来越大,桨大了受力面积就大了,自然风对飞机的影响作用就会明显。

原来如此,以前还以为大八轴抗风呢。你的飞控供电怎么做了

网友B:
我用的apm  650  电流计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以前还以为大八轴抗风呢。你的飞控供电怎么做了

很抱歉不是大八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师好,你的大八轴怎么供电的。还有,这么大为什么不抗风啊?

一样供电模块

网友C:
飞控用电源模块供电就行。。。
别用电流计了,确实不安全,自制个电压计监控下电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控用电源模块供电就行。。。
别用电流计了,确实不安全,自制个电压计监控下电压就行。。。

好的谢谢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apm  650  电流计供电

我的电流肯定超90安,所以才纠结

网友D:
本人认为大六轴以上的飞机飞控用单独的电源供电,不宜用电调和电流计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认为大六轴以上的飞机飞控用单独的电源供电,不宜用电调和电流计电源供电。

好的谢谢

网友:
可以使用壓降模塊降到6S電壓以內再使用電流計供電的,這樣可以解決,當然也可以使用直接5V供電,這些都沒有問題的

网友B:
你90安还要大的飞机肯定不小,实在不行就用一块小电池单独为飞控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90安还要大的飞机肯定不小,实在不行就用一块小电池单独为飞控供电

我也这么考虑的

网友E:
大飞机可以考虑给飞控接收等模块单独一块电池供电。给飞控的话还是建议电流计,因为PIX内的二极管有降压,所以专用电流计是5.2/3左右输出,而一般BEC是5.0输出,容易造成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飞机可以考虑给飞控接收等模块单独一块电池供电。给飞控的话还是建议电流计,因为PIX内的二极管有降压, ...

明白了,好的

网友(2015-12-05):
直接用个3s供电就是了,安全抗干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么大飞机,楼主配置下来花了多少钱?

网友:
很好  跟我入门时一样  直接大鸡   不过  还是先入小吧  别炸了

网友:
大的携带太不方便了,除非特别用途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