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人考虑用塑料件做云台呢?

楼主(2015-06-25):
惊闻深圳零度的探索者用的居然是塑料云台,其它厂家可要跟进了,降低成本,造福消费者。毕竟注塑的成本低产量大啊。

网友A:
某科尔的G-2D有塑料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科尔的G-2D有塑料版的啊!!!

强度,耐候性,能达到使用要求吗?

网友B:
兄弟,塑料的材料强度不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机身没有办法避免震动但是强度相对较高的云台材料可以减轻这种震动。从航拍的角度来讲,震动就意味着果冻效应或者干脆就没有办法看,看到这里你还打算用塑料 来作为云台的材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塑料的材料强度不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机身没有办法避免震动但是强度相对较高的云台材料可以减轻这 ...

不是有手枪都是用的塑料材质吗?我想塑料可以用注塑工艺,这样成本比金属材质来得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度,耐候性,能达到使用要求吗?

我一直在用啊!!还可以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有手枪都是用的塑料材质吗?我想塑料可以用注塑工艺,这样成本比金属材质来得低。

那你看见这种材料普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看见这种材料普及了吗?

深圳零度的探索者不是用上塑料材料做云台了吗?

网友:
还有呢?就这一个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深圳零度的探索者不是用上塑料材料做云台了吗?

当然 这是我个人意见。

网友(2015-09-03):
这回飞越的三轴云台也是塑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