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推油门,飞机原地打转,不敢再加油门了

楼主(2015-06-25):
推油门杆,四轴原地转圈,飞起来也是,完全控制不好机头方向,怎么解决?电机转向都对,以机头朝上为准,右上一号顺时针,左上三号逆时针,左下二号顺时针,右下四号逆时针,序号是连接飞控的通道,油门行程已校准,怎么处理?

网友A:
不对吧,我的是右上1号逆转,左上2号顺转,左下3号逆转,右下4号顺转

网友:
电机反了,2楼对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我的是右上1号逆转,左上2号顺转,左下3号逆转,右下4号顺转

电机换过来了,但是一推油门飞机头就往上仰

网友:
如果qq飞控,左上一号顺时针,右上三号逆时针左下四号逆时针,右下二号顺时针,开控白骨爪试试是否对,如果不对就检查设置一下通道的正反相,还要调好飞控的感度

网友:
电机装错了

网友:
应该是左上电机顺转),右上电机逆转,左下电机逆转,右下电机逆转

网友:
转向和顺序,还有正反桨,通道一定要看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我的也这样,换一套正反桨一解锁就慢慢的大打转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