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巡航者适合做FPV载机吗?有用过的朋友吗?谈谈使...

楼主(2015-06-25):
请问巡航者适合做FPV载机吗?有使用过的朋友吗?说下使用感受~另外,他的载重一般多大?如果后续加装设备,比如无线电增强设备,电源之类的,是否合适?
谢谢~本人新手,想入坑FPV。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双发动力强劲,稳定,但是内部空间会有点小,而且强度不怎么够,小距离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发动力强劲,稳定,但是内部空间会有点小,而且强度不怎么够,小距离应该可以

如果后期要加装无线电增强,加装设备进行数公里的长距离飞行,合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后期要加装无线电增强,加装设备进行数公里的长距离飞行,合适吗?

安全性不高,你敢把几千的设备寄托在一架kt板飞机上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对自己的飞行和制作技术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性不高,你敢把几千的设备寄托在一架kt板飞机上也是可以的,只要你对自己的飞行和制作技术有信心

那问一下,用天捷力的小胖子(1.3翼展)可以吗?1.3m的,如果后续加装无线电增强设备,载重还能飞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问一下,用天捷力的小胖子(1.3翼展)可以吗?1.3m的,如果后续加装无线电增强设备,载重还能飞起来吗 ...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