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OSD莫名其妙显示线未连接好

楼主(2015-06-25):
求助:OSD显示线未连接好,已经更换了OSD与APM的连接线,故障依然存在,已经刷了卖家给的2个固件和字库,故障依然存在
1、OSD与飞机连接,第一次插上电池,OSD通电工作正常,为了做电调校准,断电后在通电,OSD就会显示线没有连接好
2、把OSD两端(与APM连接端、与创兴TS832端)全部断开,飞机做好电调校准后,再插入OSD时,显示屏依然显示线没有连接好,

已经在地面站里OSD设置启用遥测,没有用。
淘宝卖家让在地面站更改了些参数,也没有用

接线方式:飞机是6S电池,用变压器转12V给图传供电,图传创兴TS832的黄线、红线、黑线,分别接OSD的:图传视频信号\VCC\GND

目前只有OSD与飞机相连,第一次通电时显示是正常的,其他都会显示OSD连接线没有插好,这是什么问题呢?本人已经崩溃,请高手帮忙分析,十分感谢!

网友A:
如果你的飞控是电调供电的话
可能是osd 5v输入部分电压太低。
你把osd接飞控的红线接在电调的bec那里,跳过apm输入的二极管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把OSD 5V供电接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飞控是电调供电的话
可能是osd 5v输入部分电压太低。
你把osd接飞控的红线接在电调的bec那里,跳过 ...

我的osd左端针脚的RX和GND接的apm2.8的I2C口,
右端针脚黄线、红线、黑线分别接的创兴图传TS832的图像信号、12V,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OSD 5V供电接上试试

我的osd左端针脚的RX和GND接的apm2.8的I2C口,应该是没用到APM供电

右端针脚黄线、红线、黑线分别接的创兴图传TS832的图像信号、12V,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飞控是电调供电的话
可能是osd 5v输入部分电压太低。
你把osd接飞控的红线接在电调的bec那里,跳过 ...

我的APM2.8是单独用电流计供电的,电调是好盈30A铂金电调也是直接四个并联在焊盘上单独供电的,电池是6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osd左端针脚的RX和GND接的apm2.8的I2C口,应该是没用到APM供电

右端针脚黄线、红线、黑线分别接的创 ...

我也有2.8,有没有把主板上的12C口OSD功能的焊点焊上,因为2.8版12C接口是多功能的,如果出厂没焊不起作用,同时OSD连线没问题固件也好的话,接APM 12C 5V供电绝对信息更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2.8,有没有把主板上的12C口OSD功能的焊点焊上,因为2.8版12C接口是多功能的,如果出厂没焊不起作用 ...

卖家说已经短接过了,这个具体用万用表怎么测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已经短接过了,这个具体用万用表怎么测呢?

还是打开飞控外壳检查一下,再就是把OSD5V供电 VCC和飞控12C VCC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打开飞控外壳检查一下,再就是把OSD5V供电 VCC和飞控12C VCC接上

弱弱的问一句,你们每次插电池都要做电调校准吗?还是做一次电调校准以后就不用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你们每次插电池都要做电调校准吗?还是做一次电调校准以后就不用做了?

做一次就行了啊,每次上电都要做一次电调校准有一个参数错了,可以先试试全部设置清零重新校准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次就行了啊,每次上电都要做一次电调校准有一个参数错了,可以先试试全部设置清零重新校准设置

现在问题解决了,重启APM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一次就行了啊,每次上电都要做一次电调校准有一个参数错了,可以先试试全部设置清零重新校准设置

卖家说:电调校准过后,apm没有重新上电  是肯定不出来数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卖家说:电调校准过后,apm没有重新上电  是肯定不出来数据的

看来你对APM还不够了解啊
转发收集的APM PIX资料合集(新手入门必备)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408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对APM还不够了解啊
转发收集的APM PIX资料合集(新手入门必备)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 ...

确实还是个初学者,航模小白一个,感谢您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