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起飞往前倾飞不起来

楼主(2015-06-25):
  四轴起飞  往前倾   飞不起来  怎么回事  浆正反对 电机正反对  油门已校正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啥飞控,需要校准加速计的校准加速计,其次重心对不对

楼主:
PIX  都校准了 电池在下边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一加油门   就往前倾   电池改下边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加油门   就往前倾   电池改下边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兄弟上个图啊,光这样说谁也帮不鸟你,

网友A:
你 确信 其他的 没问题吗? 哪你检查 遥控器通道 接的对不对 ,别通道 接错了 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 确信 其他的 没问题吗? 哪你检查 遥控器通道 接的对不对 ,别通道 接错了 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应该都正确   都调了好几遍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上个图看看。检查下GPS和主控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看看。检查下GPS和主控安装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检查模式 自稳模式下是否有问题
调俯仰微调 看是否能正常起飞 再进行水平校准

网友C:
往前倾 继续推油就地翻滚,还是挣扎一下离地然后就好了?
如果是前者,在桨和电机都正确的情况下,试试重新校准各个传感器还有电调行程
如果是后者,估摸着是重心问题

网友(点评):
加油就地滚 好的 上电脑上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前倾 继续推油就地翻滚,还是挣扎一下离地然后就好了?
如果是前者,在桨和电机都正确的情况下,试试重新 ...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前倾 继续推油就地翻滚,还是挣扎一下离地然后就好了?
如果是前者,在桨和电机都正确的情况下,试试重新 ...

PIX 怎么调姿态感度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水平调整,

网友(点评):
看机架平不平呗

网友:
你说你飞不起来是怎么一回事呢?是不是你起飞的时候就发现了向前倾斜的趋势就放弃继续给油呢?你的起飞场地如何?水平吗?

网友:
解决没有,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把鸡鸡放在水平的地面,连接地面站,看看水平线是不是平的,俯仰是不是在地平线上,装好电池用两只手指分别钩住飞机的中间部分将飞机钩起,会不会有严重的偏心(轻微的没问题飞控会为你解决)。如果以上都没问题,严重建议你重新检查你的电机位置,转向,桨的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 确信 其他的 没问题吗? 哪你检查 遥控器通道 接的对不对 ,别通道 接错了 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

看一下GPS有没有装正,加速度计建议拿水平仪来量,飞控板要检查一下有没有移动,如果还是这样,建议重刷一下固件

网友(2015-07-28):
我装机首飞也是后面起,前面不离地,结果调整了电池位置,能起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