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楼主(2015-06-25):
我用的是WIN7 32位系统, 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telemetry,com,编辑我,不上,邮箱 作者:zoukaiaiqq 1057 用驱动精灵,和驱动大师装的驱动都连接不上,求一个可用驱动,或解决方法。不盛感激
驱动请发邮箱394918024@qq.com 拜谢

网友A:
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telemetry,com,编辑我,不上,邮箱 作者:AIbluecapf 5946

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telemetry,com,编辑我,不上,邮箱 作者:AIbluecapf 939

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telemetry,com,编辑我,不上,邮箱 作者:AIbluecapf 6257

微软原版系统装驱动一次成功,gho或者精简版容易出问题,如果装不上比较麻烦,网上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微软原版系统装驱动一次成功,gho或者精简版容易出问题,如果装不上比较麻烦,网上有教程。

网友(2018-03-26):
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telemetry,com,编辑我,不上,邮箱 作者:小飞象 4017 好好好好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telemetry,com,编辑我,不上,邮箱 作者:小飞象 5335 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telemetry,com,编辑我,不上,邮箱 作者:小飞象 9140 跪求3DR Radio telemetry  915MHZ 数传驱动 telemetry,com,编辑我,不上,邮箱 作者:小飞象 8658

网友(2019-02-28):
驱动精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