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2216kv2400ll 可以玩什么机型呢

楼主(2015-06-26):
朗宇2216kv2400ll 配 6*4浆叶 加辉胜9g加 老虎3s   3500ma电池 可以玩什么机型呢

网友:
估计是后推式的

楼主:
推荐一下

网友A:
暴力塞思纳182,冲浪者1.4米~都跟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塞思纳182,冲浪者1.4米~都跟暴力

有图纸吗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个 翼展1.4m 的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图纸吗

~在51好像有,我还真没有,搜搜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做了个 翼展1.4m 的固定翼

高kv电机肯定很暴力,我的1.2冲浪者,2212 2200的已经非常暴力了,飞小点都快悬停了

楼主:
哎 电池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kv电机肯定很暴力,我的1.2冲浪者,2212 2200的已经非常暴力了,飞小点都快悬停了

一会发个自己做的1.4m的飞机

网友B:
常见的冲浪者和塞斯纳好像都不太合适哦,做个纸飞机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冲浪者和塞斯纳好像都不太合适哦,做个纸飞机玩玩?

怎么做

网友:
自己用KT板切一个

网友:
请及时确认最佳答案

楼主:
好啦 确定了 做个 纸飞机

网友C:
做个腰椎吧
高kv 适合腰椎机 和飞翼,新手还是别飞翼了。。。
大F22 1.4冲浪者  天行者 或者是大飞翼 X8(备选)。
2216 Kv2400  6寸浆 推力怎么也上1kg了,1:1 推力比 好飞,jj别超1kg或者800-900g,应该没问题。
小翼展,反扭比较大。
能上天的话,只要推力够,门板也能上天。
看这个帖子 1.4的冲浪者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0211 和你一样的动力 ,狼哥不会怪我吧。。。我飞冲浪者以前收藏过他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个腰椎吧
高kv 适合腰椎机 和飞翼,新手还是别飞翼了。。。
大F22 1.4冲浪者  天行者 或者是大飞翼 X8( ...

纸飞机 可以吗

网友C:
纸飞机也算 腰推
不过 纸飞机你得够大了我觉得F22 也算纸飞机。。。,F22 的图纸 还是比较多的
都得用混控,2个舵机就行。
重量控制下 推力比1:1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也算 腰推
不过 纸飞机你得够大了我觉得F22 也算纸飞机。。。,F22 的图纸 还是比较多的
都得用混 ...

长1米 的纸飞机 可以吗 电池有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纸飞机也算 腰推
不过 纸飞机你得够大了我觉得F22 也算纸飞机。。。,F22 的图纸 还是比较多的
都得用混 ...

3s,3500的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1米 的纸飞机 可以吗 电池有点重

我觉得动力是够了,
中心稍微往前点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