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关于天九混空玩apm的问题

楼主(2015-06-26):
泡泡老师,我今天用天九设置混空玩apm,不管怎么拨动开关,都打不到模式5,但是可以两次打到模式6,怎么回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这个不敢回答呀! 泡泡 也是我的入模老师,顶一下吧,希望他能早点看到你的问题!

网友:
虽然没用过天九控,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混控没设置好,我设置过富斯6的,搜天九的混控教程看看可能哪里出问题了。我嫌混控切换飞行模式要多占一个通道,现在用模式切换器挺好用。
富斯9加装APM模式切换神器成功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3238&fromuid=231974
(出处: 5iMX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网友: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70

网友(点评):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