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大疆公司对悟INSPIRE 1的螺旋桨快装件的改进

楼主(2015-06-26):
所以建议把螺丝孔改到下图所示的位子,并且加厚桨座整体塑料的厚度,以增加塑料件强度。

网友:
看他们接受不接受了

网友:
射桨是因为干扰

网友:
如果是铝合金CNC的就更好了

网友A:
楼主没明白,大疆的设计没有问题,原因在于干扰导致的。这是经过大疆售后维修部门检查后得出的结论。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没明白,大疆的设计没有问题,原因在于干扰导致的。这是经过大疆售后维修部门检查后得出的结论。 ...

干扰会射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