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飞吗

楼主(2015-06-26):
帮帮看看

网友:
好帅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绝对头轻了,楼上不误导楼主行吗?楼主这重心绝对不对啊,出去就是后翻炸鸡的结果

网友:
好脆的感觉。。

网友:
能在梦里飞起来

网友A:
5楼说的对,机头太短,重心太靠后,飞出去升降推满都不一定能平飞,绝对后空翻。这手工,还要做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5楼说的对,机头太短,重心太靠后,飞出去升降推满都不一定能平飞,绝对后空翻。这手工,还要做细啊

已经加机头 了 把电池放在最前面了

楼主:
宿舍条件差

网友:
我感觉推力线会有问题,往下点更好飞。

楼主:
我拍个 整好的照片

楼主:
传不过去

楼主:
难看的机头

网友B:
重心一般在机翼前缘往后三分之一的位置,你把两只手指顶在那看看平衡不,还有你这个电机要适当上仰,让推力线通过升力中心,最后你的机翼没翼型(不过先不管吧)平尾垂尾都很厚阻力会比较大,还有就是机翼的翼展弦长的关系略奇怪,不过还是先不管吧,但是电池要好好保护下,然后检查重心及各舵面,没问题就放手去飞吧,实践才能出真知,还有楼主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一般在机翼前缘往后三分之一的位置,你把两只手指顶在那看看平衡不,还有你这个电机要适当上仰,让推力 ...

电机上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一般在机翼前缘往后三分之一的位置,你把两只手指顶在那看看平衡不,还有你这个电机要适当上仰,让推力 ...

一会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心一般在机翼前缘往后三分之一的位置,你把两只手指顶在那看看平衡不,还有你这个电机要适当上仰,让推力 ...

泡沫的

网友B:
泡沫也可以切薄点,然后用碳纤维或者竹签之类的加强,对了,你的机翼有没有做加强
电机上扬推力线通过升力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也可以切薄点,然后用碳纤维或者竹签之类的加强,对了,你的机翼有没有做加强
电机上扬推力线通过升 ...

电池3500ma是不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也可以切薄点,然后用碳纤维或者竹签之类的加强,对了,你的机翼有没有做加强
电机上扬推力线通过升 ...

加强了 没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3500ma是不是太重了

肯定重了用1300到2200之间的吧

网友:
最好做个加强,不然就是不断也会弯,做高过载机动比如急转弯俯冲拉起之类的动作肯定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重了用1300到2200之间的吧

换电池好还是换电机 玩航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电池好还是换电机 玩航拍

玩航拍的话,你这飞机不行,找个图纸做个成熟稳定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航拍的话,你这飞机不行,找个图纸做个成熟稳定的机型

哪个机型呢

网友:
论坛搜FPV载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