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电后电调一直嘀 嘀响不能过自检

楼主(2015-06-26):
早上飞还好好的 到了下午就出现这个情况了

网友:
看滴的频率,可能是电压问题有可能是油门没归位或者动下微调

网友:
没检测到油门   正常应该先开遥控 后给飞机上电

网友:
先进入地面站看下是不是PPM没有信号了,然后再看下控的行程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