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P2.8链接之后秒断问题 球解答啊

楼主(2015-06-26):
用的事APM2.8  打开地面站之后第一次链接能链接上   之后就秒断开    在连接就提示错误
出现图中的提示
关闭地面站之后  再打开地面站还是能链接上 还是秒断  这是什么情况?
就接了个GPS

网友A:
系统问题,我遇到过,直接重新安装纯净安装版的系统保证没问题了!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问题,我遇到过,直接重新安装纯净安装版的系统保证没问题了!试下!

之前用的一直没事    最近换机架有段时间没弄  有加了数传   就开始这样了

网友B:
地面站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面站重新安装试试

重新安装了  开始能链接上  之后换数传链接下 就出现秒断了   在用USB也是秒断

网友C:
同求答案,我也是今天升级了下地面站版本,然后连接就秒断,USP和数传都连不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求答案,我也是今天升级了下地面站版本,然后连接就秒断,USP和数传都连不起了

你的事什么版本?我的是1.3.25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事什么版本?我的是1.3.25

你怎么才1.3.25我的是1.3.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怎么才1.3.25我的是1.3.30

我刚把系统重做了  安装了纯净版的试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把系统重做了  安装了纯净版的试试

效果如何
我把地面站正在重装

楼主:
我找着我的问题了  再配置有调试里面的 Planner 里面的语音别勾选   我的就是勾选之后就断开了  在连接就链接不上 了    去掉语音后就可以链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效果如何
我把地面站正在重装

我找着我的问题了  再配置有调试里面的 Planner 里面的语音别勾选   我的就是勾选之后就断开了  在连接就链接不上 了    去掉语音后就可以链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着我的问题了  再配置有调试里面的 Planner 里面的语音别勾选   我的就是勾选之后就断开了  在连接就 ...

我也刚解决,地面站从装了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