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装的APM2.8遇到几个问题 求解

楼主(2015-06-26):
1 无法切换定点模式 其他都行就定点不行
2  设置过失控保护后关控不自动返航 是不是遥控器里有什么要设置啊?我是T8FG
3   插电后电调一直嘀⋯⋯嘀⋯⋯嘀的响 电机微动 早上飞还好好的

网友:
你莫要水  ...  有问题请整理一下 统一发表 或者直接加我QQ   463089576  验证  MOZ8

网友:
固件刷3-21

网友:
定点模式需要在GPS定位下才能行的,失控保护参考我的PIX失控保护设置,通电一直响是电调没有收到信号或是控没的校准或是油门行程不对,看下吧

网友:
建议玩开源先多看资料,搞不懂的再问,不然一直在问中度过一知半解的是玩不好的,基础要打一下
转发收集的APM PIX资料合集(新手入门必备)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