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怎么设置混控才能使遥控为APM使用六种飞行模式

楼主(2015-06-26):
求助 我的遥控是天九,给APM连接了六个通道 另外两个都是3段开关,但是我只能使用3个模式,有人说过可能pwm值接近,要设置遥控混控,请问怎么设置?

网友A: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课堂,天地飞9 设置6个档位玩APM,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70

谢谢 ,还有个问题,APM的3.1版本以前是不是没有自动调参功能,?那时候大家是怎么样调PID的?

网友:
APM 建议刷3.1.5   可以使用自动调参  设置6  或者  7 通道  弄不懂加我Q  463089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