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WC2.3 的云台增稳角度参数输入通道

楼主(2015-06-26):
在MWC2.2版本的云台增稳代码里面 可以设置角度参数输入的通道
就是那一句
#define TILT_PITCH_AUX_CH AUX3    //AUX channel to overwrite CAM pitch (AUX1-AUX4), comment to disable manual input and free the AUX channel
意思是通过AUX3来输入PITCH的角度参数

然而 MWC2.3之后的代码 那一段就没有了

而且 GUI里面也没找到相关设置

那么问题来了 MWC2.3之后的版本是如何设定云台增稳的角度呢?因为默认是中点位置的 但航拍一定要能自己改位置才行的

楼主:
来个人好吗  难道是因为MWC没人用么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你尝试把原来代码加进去啊,我没用过这个参数。不过mwc是万能的,自己写参数没问题,多试试就行了

楼主:
好吧...5IMX论坛上已经有人找到答案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15980&highlight=MWC
我去....这个功能居然隐藏得这么深

============下面为转载===================
进入GUI后可以看到已经出现CAMSTAB,增稳云台开启。点击read后,左上出现SERVO标签
进入servo页面
1、点击gimbal
2、点击go live,此时左上角出现export to file
3、通过鼠标拖动右侧数值条调节舵机量(具体数值根据实际为准)
最后,如何实现增稳同时手动操作云台,我想此功能是航拍必不可少的,翻看国内外搜有资料,愣是没找到怎么设置控制通道。2.2及以前版本有语句直接定义具体通道,2.3以后config里面没有了,网友回复在gui里面设置,可是在哪呢?关键在这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tid=920658&page=1,szhcs老师给出了答案,在mid数值条上鼠标拉到左头就可以选择各个通道了。

网友(2016-05-15):
请问,我按照上面这个方法试了,但是飞控上电以后两个舵机会初始化恢复到预定位置,但之后怎么动飞机舵机都没有反应啊?不晓得是哪里出了问题,config.h里也解注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