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

楼主(2015-06-26):
泡泡老师,为什么我的飞跃650一推油门就侧翻?排除电机和桨装错的原因,我用的是大疆e800,飞空apm2.6加m8ngps,求解啊,新机刚装好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上个视频  看看是桨装的不对  还是起飞油门推的太拖拖拉拉了

网友:
如果电机转向桨都没装错,进地面站看看加速计水平不,都没问题检查四轴模式是不是错了。我就遇到过X变成+,推油门侧翻。四轴飞行模式按哪种方式装飞控也要选对应的模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