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DIY简易云台

楼主(2015-06-27):
简易云台,我只能这样叫,呵呵,要不然就不知道叫什么了,
材料大家应该都有,成本就两个9G陀机,先上图,

楼主:
1.5-2mm米钢丝弯成7字形,在两块木头中开合适钢丝直径的小口,把钢丝夹住。

楼主:
夹好了就是这样,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机架来裁剪这两块木板。

楼主:
这不知道是哪里的配件,觉得合适就用了。自己可以用搁手机这种架子,估计每个人都有,我这里只有一半了,大家看看就知道是个什么玩意了。

楼主:
用这要自己改哈。标注黑点的地方钻孔,2mm的孔。用穿心螺丝上好。

楼主:
裁剪一块和你的摄像头稍微大一点的木板,用胶带粘好,增加强度。

楼主:
这几个步骤忘了照相了,成品就是这样的。不懂的在问我吧。

楼主:
一个陀机管摄像头的左右,一个陀机管抬头和低头的。呵呵。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不错的创意   轻

网友:
怎么接飞控呢?a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