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楼主(2015-06-27):
之前是按这个帖子用电位器改装的,
B6改电位器,增加精度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21
现在是按这个帖子直接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b6刷机,屌丝B6变高大上,b6校准说明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06

第一课:固件的刷写及电压校准

第二课:电流的校准及使用方法

有模友说,拆开看到芯片是ATMEGA32L,结果刷了clone文件不行,刷original固件正常了。
固件下载:
1、固件下载地址(须翻墙):https://github.com/stawel/cheali-charger
2、clone固件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泡泡 1754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泡泡 5271
3、original固件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泡泡 2295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泡泡 5284
4、原版可无限次进入校准固件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泡泡 8629

网友(2018-06-06):
大神,牛币不够啊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CPLASF 5538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CPLASF 5584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CPLASF 6019

网友:
穷死,买不起固件啊!

网友:
泡泡老师,能给我发个固件吗?b6的。谢谢。2608478710@qq.com

网友(2017-12-14):
学习了,等拆开也看看

网友(2018-04-07):
刷了还是不行是什么鬼噢  atmega32

网友(2017-12-11):
毕业设计用,还有电路图和毕业设计用,还有电路图和

网友: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sxlfr 4581 咱们买的是不是假的B6?卖家都不肯说接口定义,也是晕。

网友:
泡泡老师辛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B6充电器打开看板子怎么和你的不一样,那6个接口在电压插口那边,请问,这样的接口是怎么定 ...

我的和你一样

网友A:
泡泡老师,我的B6充电器打开看板子怎么和你的不一样,那6个接口在电压插口那边,请问,这样的接口是怎么定义的?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sxlfr 8413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sxlfr 6447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sxlfr 4349

网友B(2015-06-27):
不错。就是不懂电子的搞起来比较麻烦。之前修东西'风枪吹到液晶屏给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就是不懂电子的搞起来比较麻烦。之前修东西'风枪吹到液晶屏给吹坏了

因为原板子上的焊锡比我们用的焊锡温度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原板子上的焊锡比我们用的焊锡温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吹不好周围的原件就飞了

用不着吹ATMEGF32芯片

网友C:
是不是刷了万能固件就不需要像第一个帖子里那样换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刷了万能固件就不需要像第一个帖子里那样换电阻了?

是的,

网友:
BB老师    我这个是skyrc 的 B6  单片机打磨了  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D:
测得  38脚 是正极  39是负极   不像是atmega 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测得  38脚 是正极  39是负极   不像是atmega 32

看一楼底下补发的图片,38脚-VCC,39脚-GND

网友:
泡泡老师又出好教程了,强烈顶起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一楼底下补发的图片,38脚-VCC,39脚-GND

泡泡老师  这个引脚是这样的
而且 1 2 3 4 5 6个脚 除了1脚有外接  其他5脚都是悬空的
我1  2  3 4 5  6 引出来接isp 结果也是不行
芯片打磨 的真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  这个引脚是这样的
而且 1 2 3 4 5 6个脚 除了1脚有外接  其他5脚都是悬空的
我1  2  3 4 5  6  ...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泡泡 1548 不懂别乱接呀,
芯片针脚图不是上传了吗,很明显正确的ISP是在芯片的123456脚,你这6个针根本不是ISP接口。
没把你的B6烧掉算你运气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别乱接呀,
芯片针脚图不是上传了吗,很明显正确的ISP是在芯片的123456脚,你这6个针根本不是 ...

我测了 那 6脚 不对 没在那刷            我是把123456引脚   引出来刷 不行 这个B6 很奇怪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懂别乱接呀,
芯片针脚图不是上传了吗,很明显正确的ISP是在芯片的123456脚,你这6个针根本不是 ...

我问了卖家  卖家说 这个是他们自主开发的  排针那 6口 是用来升级固件的   其他的一概不说           会不会是厂家把isp 锁死  然后用自己开发的升级软件 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了卖家  卖家说 这个是他们自主开发的  排针那 6口 是用来升级固件的   其他的一概不说           会 ...

那就别折腾了,搞坏了没东西充电。

网友:
感谢泡大师,刚刚拍了下载器,让B6焕发新活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就别折腾了,搞坏了没东西充电。

泡泡老师 我那个“B6” 和常见的 不一样 电路原理图也不一样 单片机也不是a32的  应该是STC系列的单片机  这几天 我拆了一个 和流出来的B6原理图 测试对比  引脚都不一样    应该是国内的厂商根据 b6 自行设计的

网友E:
泡泡老师,这个怎么刷?芯片是ATMEGA32A的
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固件,电位器,高大上,新手,校准 作者:跟随泡泡 5558 已经弄清楚针脚,但固件刷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泡老师 我那个“B6” 和常见的 不一样 电路原理图也不一样 单片机也不是a32的  应该是STC系列的单片机  ...

那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泡泡老师,这个怎么刷?芯片是ATMEGA32A的
已经弄清楚针脚,但固件刷那个?

东西不一样呀,这你也敢刷?刷之前把原来的读出来保存好,
刷第二个吧。要是刷成砖可不关我事。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东西不一样呀,这你也敢刷?刷之前把原来的读出来保存好,
刷第二个吧。要是刷成砖可不关我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也是个B6充电器  只不过充电功率大点而已  刷进去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2015-09-29):
是不是只有B6可以刷的
我的是EV650和B6差不多,只是多一个功能就是可以连接电脑看充电过程

网友:
你好 我的B6应该和第二个图是一样的,单片机是ATMEGA32A  我看你的板子也是32A  为何视频里选择单片机不选择32A 而选择32呢  我板子的单片机是ATMEGA32A 是不是要选择32A 要烧写那个固件?

视频截图

网友:
新人进来学习两下!

网友(2015-12-20):
已经刷好了 我的板子用clone文件可以正常工作 用另一个就不能做充电电流校准 但clone文件611行 711的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能用就行了 多谢提供611固件 我刷万能的不能无限校准 只能作罢 希望看了我的回帖对某些魔友起到帮助作用

网友(2016-03-03):
泡泡老师,用上面你给的引脚定义图找引脚定义吗?

网友:
感谢老师的教程

网友:
学习一下,准备开刷...

网友:
拆开发现我这个是nuvoton的CPU...而且接口是5个不是6个的新手课堂,给B6刷万能固件,变成高大上,  作者:the08team 4888 不敢动手了.....请教这个该怎么刷???

网友:
刷机完成。校准电流时提示电池出错。然后把板子上香蕉头下面的两个大圆柱体(长得像电阻,比电阻大的哪两个东西)烧了。烧胡了。

网友:
就是这两个。现在查电池就冒烟。

网友:
15块的b6能不能刷

网友(2016-04-02):
泡泡老师帮我看看我的这个 能刷不  skyrc 的  b6ac

主控

主板

网友(2016-05-13):
求助 刷完 没有原来的按键音了

网友(2016-07-14):
刷成砖了···怎么办····有木有原厂固件啊

网友(2017-01-22):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B6,刷看看

网友:
虽然没用上,也顶一个